LCD显示位图问题

楼主(2008-04-15):
LCD显示位图问题
显示位图到LCD上就是把BITMAP的数据数组的地址传到LCD控制器的显存,对不对??
控制器
数据

网友A:
是的,这些系统都帮你做好了。

网友B:
我要做的工作就是把bitmap的数据存到一个数组里,但是现在看了一下bitmap的文件结构,里面还有颜色表,不知道怎么处理,是直接把数据区的数据读出来存到数组里吗??

网友C:
弄一个24位的bmp或用acdsee存成16位bmp,这两种情况都没有调色板或颜色表

网友D:
bitmap里的数据是在数据区里顺序存放的吗?

网友E:
不是,bitmap的数据是从左下角开始的。

网友F:
哦
谢谢了啊
我试下先,待会给分~~~

网友G:
不知道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啊,我也遇到相类似的问题,我是要在uboot启动的时候显示一张图片到tft-lcd上面,这时候操作系统还没有起来,如果按你说的方法做的话,
1:具体的步骤是怎么样的啊?
2:还有bitmap的数据数组地址是哪里找?怎么把数据存到数组里?
3:用ultraedit软件打开的bmp图片的数据就是我要丢到显存上的数据吗?那些数据怎么组织的?

网友H:
请各位大侠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