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eybd_event问题

楼主(2008-11-05):
关于Keybd_event问题
各位
我在键盘驱动中用Keybd_event模拟键盘向操作系统发送
“上下左右”和一些其他按键消息。
为什么我按下左右按键发送“左、右”都是正常的,
而当按下上下按键时:
发送“上”的时候却是先向“右”移动,一直移到头再向上移动
同样:发送“下”的时候是先向“左”移动,一直移到头在向下移动。
移动
按键

网友A:
呵呵,更换键盘,如果还是,那么你就在查一下驱动程序代码吧

网友:
这个上下键的响应模式在mobile中的sp和ppc中都是不一样的。
这个要看不同控件或窗口对上下键 是如何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