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窗体加载时间的问题

楼主(2008-08-29):
关于窗体加载时间的问题
我写了一个窗体(默认启动)上面有一个进度条,想实现这样的效果,当窗体完全显示出来后,再执行后台的程序update.目前我把update写在了窗体的load事件里,每次都是把update执行完了,才会显示出窗体,要怎么实现呢?高手帮忙了.
问题
效果
update
程序

网友A:
1. 在load事件里创建一个线程,在线程中update
2. 在load事件里创建一个定时器,在定时器中update,update结束后销毁定时器

网友B:
一般不在load中做,想办法放到外面去。

网友C:
显示窗体后创建一个线程
创建一个互斥事件
在线程里循环检测后台update的状态刷新进度条

网友D:
在load里创建一线程,然后在这个线程里Sleep(100),之后启动upda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