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的窗口问题

楼主:
我用MFC智能设备应用程序做出来一个子对话框,上面有按钮等控件,放在一款手机上,界面没有出现任何问题,但把程序放在另一款手机上,画面就乱了,原本居中的按钮位置也变了等等,弄不明白是什么原因,而这两款手机分辨率是一样的。
请问大家wince中是不是有什么函数可以对这种情况进行控制呢?

网友:
我想会不会两个手机预装的os有些许差别呢?

网友:
是呀,是不是系统不一样呀

网友:
把那两款手机的型号贴出来

网友:
谢谢你们!

其实在测试的时候用CHS Windows mobile 5.0 Pocket PC Emulator 和 用Windows Mobile 5.0 Pocket PC VGA Emulator 显示的效果就不一样。我想不同的手机显示出不同的效果跟这个是一样的道理。

比如在窗口上居中放了一个按钮,在CHS Windows mobile 5.0 Pocket PC Emulator下显示是正常的,也是居中。但当我选择Windows Mobile 5.0 Pocket PC VGA Emulator 的时候,画面就变了。

希望大家能帮帮我,我想是不是需要调用什么API函数先去设置一下呢?

网友:
Windows mobile 5.0 Pocket PC Emulator 和 Windows Mobile 5.0 Pocket PC VGA Emulator
lz看清楚了,两者的区别就是vga,其实就是显示模式的不同。

找了篇文章,大概能说明两者的区别

http://blog.eeworld.net/flycam/archive/2006/02/16/600200.aspx

网友:
那你用managed code写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们!

其实在测试的时候用CHS Windows mobile 5.0 Pocket PC Emulator 和 用Windows Mobile 5.0 Pocket PC VGA Emulator 显示的效果就不一样。我想不同的手机显示出不同的效果跟这个是一样的道理。

比如在窗口上居中放了一个按钮,在CHS Windows mobile 5.0 Pocket PC Emulator下显示是正常的,也是居中。但当我选择Windows Mobile 5.0 Pocket PC VGA Emulator 的时候,画面就变了。

希望大家能帮帮我,我想是不…

这两个的屏幕分辨率都不一样,当然显示不一样了

网友:
感谢大家的回复,还给我提供了文章,虽然我现在还没看懂(我只是初级水平),但还是十分感谢!
再次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