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eil的问题

楼主(2008-06-11):
关于keil的问题
我正在一个万年历,用到了ds1302这个芯片
打算先用protues仿真,但是,在用keil编译时,提示错误ds1302.h can’t open 是怎么会事?
头文件是怎么一会事啊 ?
万年历
芯片

网友A:
...如果你是用一个main去包含N个.c,每个.c开头都包含了相关.h的话,引用时使用#include "ds1302.h",而不是#include
这样基本就没问题了
如果你是直接在工程里加入N个.c,每个.c都包含N个.h的话...貌似也差不多

网友B:
keil编译时找不到ds1302.h,检查路径

网友C:
哦 是这样啊 我改下看看
谢谢了

网友D:
好像不是路径的问题啊
会不会是我的keil有问题啊 ?

网友E:
源文件main函数贴来看看。

网友F:
把这个.h文件和工程文件放到同一目录下,很少会出现这种问题的 注意名字别搞错了

网友G:
是不是你没有DS1302.h这个文件啊?
DS1302很容易用的~
注意第一次使用时必须开启HL=0,否则DS1302不会起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