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获取磁盘IO的运行效率

楼主:
如何监视磁盘IO的当前运行效率(百分比或速度)。
有没有什么可以提示一下的?
3x

网友:
硬盘的转速,恩这个还真不知道,感觉上应该是能得到,如果是百分比,算一下目前的传输效率,比上负荷能力应该就好了吧。没做过,想当然的看法,不一定准确。

网友:
虽然用词是磁盘IO。其实是一块NAND Flash.
找了段iostat的代码,看看有没有用。:)

网友:
PC上导出都有,CE下的可能就得自己写了。
磁盘写入是有是否成功的反馈的,自己写个程序,写入一定量的数据(比如100MB),根据完全写入时间就能算出效率了。
至于在系统运行中实时监控磁盘效率,可能就要在驱动层实现这样的接口了。因为在系统层是无法截获其余程序对磁盘的调用情况的。

网友:
读或写flash速度是一定的,不会太大出入
百分比是一个度量,百分之百对应什么呢?

网友:
就是想测试一下程序运行的资源利用率,从而提供优化的方向。
想问问wince有没有什么系统调用可以利用一下的。
不然也只能从driver下手了。

网友:
系统资源利用率不需要自己写程序来监测,有专门的测试软件,能找出消耗资源的大户,便于你做优化。

网友:
只用过kernel tracker。
问题是这个家伙本身消耗太大。会影响程序本身的运行。还经常输出不了。
而且也很难确定关键段的运行状态。也没有监控文件操作。
我想找一个方法监控关键段的CPU和Flash读写的效率分布。
看看有没有必要做一次负载平衡。:)

网友A:
CE已经实现了均衡就是那个没有代码的FAL.lib文件
写文件的时候,文件被均衡分布在flash上,如果你自己做打算怎么做呢?

网友:
负载均衡。不是说那个mlc的东西。
就是看看有没有大片的cpu忙,io空闲或io忙,cpu空闲。
如果这个情况发生频繁的话,就可以考虑从这个方面下手去做优化。

可能“负载均衡”这个词没用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CE已经实现了均衡就是那个没有代码的FAL.lib文件
写文件的时候,文件被均衡分布在flash上,如果你自己做打算怎么做呢?

对了,wince的内核代码到哪里down得到啊。找了好久没找到。
麻烦告知,3x。

网友:
下一个Platform Builder,里面有内核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