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调用Rasdial进行GPRS拨号的问题,请高手指教。

楼主:
在wince下手动建立GPRS连接,并手动拨号,可以成功,并且可以顺利上网。用VS2005写了一个简单的拨号程序,调用Rasdial函数来拨号我事先建立的连接,但是不成功,返回值是633,Getlasterror得到的Error code是10047. 查文档看到633的定义,是ERROR_PORT_NOT_AVAILABLE。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我手动点击拨号连接就可以成功,用rasdial拨号就不行吗?看坛子里很多都成功了啊。请高手指教。

我的拨号代码如下:
{
    RASDIALPARAMS RasDialParams;
    DWORD dwSize = 0;
    DWORD hRasRet = 0;
    // Set hRasConn to NULL before attempting to connect.
    HRASCONN hRscon=NULL;
    BOOL bState;

    // Initialize the structure.
    memset (&RasDialParams, 0, sizeof (RASDIALPARAMS));

    // Configure the RASDIALPARAMS structure.
    RasDialParams.dwSize = sizeof (RASDIALPARAMS);
    wcscpy (RasDialParams.szEntryName, szRasEntryName);

    // Try to establish RAS connection.
        hRasRet = RasDial (NULL,            // Extension not supported
                                           NULL,            // Phone book is in registry
                                           &RasDialParams,  // RAS configuration for connection
                                           0xFFFFFFFF,      // Notifier type is a window handle
                                           NULL,         // Window receives notification message
                                           &hRscon);

    printf("hRasRet == %d\r\n", hRasRet);

    if ( hRasRet != 0) // Connection handle
    {
        printf("Could not connect using RAS, error == %d\r\n", GetLastError());
        return FALSE;
    }

}

网友:
没有大侠路过吗?自己顶!

网友:
手动拨号真正做了什么?等于Rasdial函数调用吗?

网友A:
我在WM上试验过,这种方法应该是没有问题,你确定硬件是好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WM上试验过,这种方法应该是没有问题,你确定硬件是好的吗?

我在控制面板里面新建拨号连接,然后点击连接,是可以成功拨号的啊。硬件应该没有问题。现在我调用rasdial似乎没有任何反应。郁闷!

to xqhrs232:
不太清楚手动拨号干了些什么,我就在控制面板的新建拨号连接中新建了一个,然后双击拨号连接就成功了。不清楚wince默认的拨号连接是不是也调用rasdial。

网友:
跟踪了一下,手动拨号好像也是系统自动调用rasdial函数,因为出错的时候弹出“rasdial拨号错误”。
这就奇怪了,同样是用rasdial拨号,为什么我用vs2005写的小程序就不行呢??
请教高人!!!

网友:
自己up一下,知道的高人也请给点意见啊!

网友B:
RasDialParams.dwSize  = sizeof(RASDIALPARAMS);
        wcscpy(RasDialParams.szEntryName, _T("ABC"));
        wcscpy(RasDialParams.szPhoneNumber, _T("*99***1#"));
        wcscpy(RasDialParams.szCallbackNumber, _T(""));
        wcscpy(RasDialParams.szUserName, _T(""));
        wcscpy(RasDialParams.szPassword, _T(""));
        wcscpy(RasDialParams.szDomain, _T(""));

ABC對應在撥號那裡的名稱

网友:
引用 网友B:
RasDialParams.dwSize? = sizeof(RASDIALPARAMS);
wcscpy(RasDialParams.szEntryName, _T("ABC"));
wcscpy(RasDialParams.szPhoneNumber, _T("*99***1#"));
wcscpy(RasDialParams.szCallbackNumber, _T(""));
wcscpy(RasDialParams.szUserName, _T(""));
wcscpy(RasDialParams.szPassword, _T(""));
wcscpy(RasDialParams.szDomain, _T(""));

ABC對應在撥號那裡的名稱

谢谢你的回复!我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是我的com port被别人占用了。

网友:
我在winxp寫的程序的可以成功撥號, 但是在ce不行@@"
手動撥號可以...暈ing~

ras出現port opening@@"

网友:
出現port opening就没有下文吗?还有什么提示??
手动拨号ok的话,用rasdial肯定没有问题的

网友:
解決了...哈哈
原因是dialup要等待...
我只調用一次RasGetConnectStatus... ^^
thank you

网友:
Ricky_hu兄,不知您贴出来的代码是否像您说的,不做更改只是更改com口就通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