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C++Builder转入wince开发

楼主:
从C++Builder转入wince开发,
准备用C++在wince5下开发,
在网上看了很多,还是不怎么清楚,
想问问,用C++在wince5下开发,用什么开发工具好,
用evc4?看了《EVC高级编程及其应用开发》说evc4 不支持wince5开发,
用vs2005?直接用vs2005里的vc6?
有经验的来指指路吧

网友:
这个帖子中有,我就不多说了。
http://topic.eeworld.net/u/20080826/22/e05a11cb-7819-448c-910c-3e04a649c473.html

网友:
EVC4 不支持CE5,谁说的?

偶现在就在用。

网友:
顶,等待接分人。。。

网友A:
从C++ builder转过来的用VS2005的C#正合适。全部是RAD快速开发,把控件用用很舒服的。俺现在就用这个玩多普达P660呢。WM6平台。好好玩呀。

网友:
谁说evc4不支持ce5的开发啊,不过最好还是用vs2005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C++ builder转过来的用VS2005的C#正合适。全部是RAD快速开发,把控件用用很舒服的。俺现在就用这个玩多普达P660呢。WM6平台。好好玩呀。

我也想买个多普达来试试

网友:
VS2005 中vc++新建wince下设备项目,弹出IE脚本错误
file:///D:/Program%20Files/Microsoft%20Visual%20Studio%208/VC/VCWizards/SmartDeviceAppWiz/MFC/Application/html/2052/default.htm
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用evc4?看了《EVC高级编程及其应用开发》说evc4 不支持wince5开发, 。。。。。。。
写书的人都哭了。。。。
C++Builder那不是写API飞起来了?厉害。。。

网友:
VS2005 中vc++新建wince下设备项目,弹出IE脚本错误是因为MS在发布VS2005 SP1时漏了在注册表中添加一个键值导致的,解决办法如下:
1)关闭 VS2005
2)打开 RegEdit.exe
3)找到下面的注册表键值: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Ext\PreApproved
在其下增加一个新的项并命名为 {D245F352-3F45-4516-B1E6-04608DA126CC}
4)关闭 RegEdit
5)启动 VS,试着创建一个 C++ 智能设备项目成功

网友:
去我博客看看,里面有几篇关于LAZARUS 开发WINCE程序的文章。我也是从BCB过来的,知道你想找一种类似RAD开发方式的开发工具编写WINCE程序,.NET CF太慢,LAZARUS刚刚好,强烈推荐使用LAZARUS。如果想要写性能好的应用程序,还是得用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