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单片机引脚第二功能没有开启 用来做输出为什么会出现异常?

楼主:
使用的单片机为AT89S52,
我用S52的P3.0和P3.1脚做数据的接受和发送脚,
同时用P3.3脚(外部中断1)做外部一个芯片的片选信号,
在芯片初始化函数中IE=0x9A;  即1001 1010——已经屏蔽了外部中断0和1
结果设置P3.3为低电平时,数据通过串口传输过来 就不能接受到
好象程序一直在响应中断,没有接受到串口线发送过来的数据,
想问是不是P3.3脚屏蔽了外部中断1以后就可放心做普通I/O口进行输入输出了?

网友:
我试了换到其他的引脚上:
P3.2正常
P3.4正常
再换到P3.3还是有问题
这样应该是接线问题
我再去换块主控板试试

网友:
换了块主控板,结果同上
P3.2正常
P3.4正常
再换到P3.3还是有问题
程序中没有其他用到P3.3脚的地方啊,怎么会这样

网友:
要不再把串口中断的优先级调高看看

如果还是不行

那么写外中断的响应程序

如果证明真的是进外中断了,那么可以向芯片供应商或是厂商反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