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环境配置问题

楼主:
我采用的POCKET PC的cpu是intel(R) PXA263,  当我将该设备与电脑连接,并做好同步工作后,我打开EVC,新建一个程序,选择CPU类型是x86,然后编译出现如下错误:
An application targeting a Standard SDK for Windows CE.NET and built for the x86 CPU cannot be run on the Emulator device.In order to run this application on any CPU other than the Emulator, you will have to install an SDK that is compatible with the Standard SDK for Windows CE.NET ,then target a shadow platform pertaining to that SDK.Please see the eVC help documentation for additional details.
而在模拟器上试验是没有问题的,哪位大虾帮忙解决一下,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你的得先弄清楚你的pDa的环境是什么?比如说是2003,比如说是wm5.0
如果是wm5.0的那么用EVC开发的程序不能在wm5.0上运行了,你得用vs2005了

网友:
不是x86的啊 是ARM的. 呵呵 你以为Intel就生产x86的啊
PXA263 是XScale 是基于Strong ARM

网友:
cpu类型是arm的。
sdk要选ppc sdk.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    就是下不到PDA上
如果解决了还望告知小弟jiajia19861005@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