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C代码加密

楼主:
大家好,我有个问题想请教,我的是嵌入式系统,KEIL C代码,怎么加密代码呢,可否提示一下!

网友A:
呵呵,如果对ROM里的代码加密

以前听说过有一种加密芯片

如果是对源码进行加密

那就:写乱点吧,注释去掉

呵呵

让阅读者抓狂

网友:
源代码比较难。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大概是怎么弄的!

网友:
加密芯片是有的。。。

用IO外接一个芯片

然后,厂家会给你一个库,你把库加载到你的工程中

调用它的函数,然后会不时计算加密算法,得到值和那个片子的结果对比(这是由片子做的)

如果不对,片子就强行复位单片机

如果,程序编译后,执行时没有这个程序

在内部也会锁死,不继续执行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如果对ROM里的代码加密

以前听说过有一种加密芯片

如果是对源码进行加密

那就:写乱点吧,注释去掉

呵呵

让阅读者抓狂

那加密芯片说不定就是个单片机,还是用Keil C写的程序,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