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问题

楼主(2008-11-05):
串口问题
我们有个设备使用中控通过串口进行控制的,昨天因为需要调试这个设备,我用计算机的串口对这个设备进行操作,然后再把串口接回中控来对设备进行控制,上午我用计算机控制的时候还没有问题,但是下午再控制就出现问题了,设备没有反映了,我是带电进行插拔的,只是在中控这边插拔串口,设备那得串口没有动,会不会是设备串口出问题了?我原来一直这样操作也没出现过这个问题
设备

网友A:
还有设备没有断电

网友B:
带电插拔,串口驱动芯片可能烧坏的。用示波器量看看吧。

网友C:
应该是串口烧了,放到另外一台电脑上试一下,如果另外一台可以,那就是你的串口坏了

网友D:
估计是设备端的串口芯片烧坏了,可以用其它计算机试一下。

网友E:
热插拔可能会烧掉232芯片,
可以用隔离器,不过那东西有时候不大正常,

网友F:
隔离器是个啥玩意,已经证实是设备的串口坏了,不是电脑的,平时经常这样插拔,没想到这次设备的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