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0中如何隐藏文件夹?

楼主:
   NK.bin中有些系统文件,通过下载,被存放在文件夹ResidentFlash中,通过USB功能,用户能看到这个文件夹及下面的所有文件,当某些文件被破坏后,系统也就遭到破坏,不能正常使用了。故想隐藏该文件夹,让用户看不到相关的文件,请问该如何实现?

网友:
大侠们,可否给点思路?

网友:
隐藏分区

网友:
关于ROM 可以被隐藏的, 看看注册表中关于那个 ResidentFlash, 里面可以设置 MountHidden选项的, 系统会自动隐藏掉这个分区的。

    "MountFlags"=dword:43
    "MountHidden"=dword:1
    "MountAsROM"=dword:0

仅作参考。。。WinCE5.0

网友:
在创建文件夹时不能设隐藏属性么?或者设成系统的属性也行

网友:
slyzhang:你的方法我试试;
feitianlee:我也想用的这个办法,但我不知道怎么设,望指点。

网友:
ResidentFlash是将flash的剩余空间格式化成fat分区,并将系统文件之类的放在里面,可以确保所做的修改掉电时不丢失。
你可以隐藏,在platform.reg里面,找到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xxxx

xxxx是你flash对应的注册表项名字,下面有一个设置项是
"Folder"=ResidentFlash
在之后加上"MountHidden"=dword:1就行,这样在系统中这个分区就被隐藏了。

不过这样的话用户也就无法看到这个分区,当然也无法向该分区放入别的东西。

网友:
隐藏了的文件用户也是可以通过修改资料管理器的设置来看到的。

只要是放在外面的文件是不能防止被用户删除的。

可以考虑放在注册表中,注册表有保存功能。

也可以考虑程序中hard code一个文件备份,一旦发现所需文件没有了,
就创建一个缺省的。

网友:
谢谢各位大侠帮忙,在2410上由于开机运行程序,并屏蔽了切换程序键,用户无法进入并修改系统文件;我现在关心的就是如何能实现隐藏文件夹,比如我现在2410板子上有Application Data,My Documents,profiles,Program Files,Storage card,temp,Windows等文件夹,他们在ActiveSync下被一览无遗,我只想让用户看到Storage Card文件夹下的内容。

网友:
系统的文件夹没有办法吧。

自己的文件可以用SetFileAttributes来设置属性

网友:
那在ActiveSync上可以做点文章吗?或者有另外的软件可代替

网友:
你把usb function设置成 mass storage class 模式就只能看到你设置的文件夹了,不过ActiveSync就用不了了

网友:
你的需求可以将USB功能改成 Mass Storage功能,以U盘形式出现,你想将哪个目录扔出去都行。

网友:
好像还是没有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