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菜单

楼主(2008-06-14):
显示菜单
怎么在新建的一个CE程序中,显示出一个菜单来呢?
菜单
程序
新建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工具?
EVC ,VS2005

网友B:
请LZ详细说明建立的是什么程序、用什么工具!!!

网友C:
若是基于mfc的程序:
1、基于文档的程序,自带菜单,修改或添加即可;
2、基于对话框的程序,自己建立菜单,然后再对话框的属性中进行添加即可。

网友D:
什么程序?对话框?还是文档程序?以前用过VC6 或者 VS200x 在PC上编程过吗?用MFC还是Win32还是WTL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