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usb短信猫开发,多次死机,崩溃,高分求教高手
zhfxuyg
zhfxuyg

网友A(2008-05-05):
usb短信猫开发,多次死机,崩溃,高分求教高手
最近正在做一个usb猫的开发,驱动用windriver编写,采用中断传输,我原来写个一个com的猫的开发,就用com下at命令写入usb猫,结果引起多次死机,无限郁闷。请教各位的问题如下
1,usb猫接口是否可以用at命令操作
2,usb口传输是否有规范
3,是否有这一类的书,请各位推荐几本
短信
问题
开发
接口

网友B:
1. USB当然可以传AT指令,
2. USB当然有规范
3. 可以参看USB协议标准,USB转串口等资料。

网友C:
1,2过,3:我直接用at写usb可以否,不用转串口

网友D:
USB都是USB RS232这个的,和普通的串口一样的
用CP21X芯片就最好的

网友E:
如果如楼上所说,手机如果连上电脑,是否可以当作短信猫来使用???

网友F:
同意3楼
USB实际是USB转 RS232这样的
楼主的usb用什么芯片?

网友G:
我初学,不太明白和芯片有什么关系,我还是这个问题,手机能不能当作短信猫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