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驱动程序的测试问题

楼主:
各位大侠:
    小弟初来乍到,上面派任务做WinCE一块,主要是底层驱动,
    我尝试写了一个流接口驱动程序,几乎所有的流接口函数我都设置为空函数,在BSP特定的硬件平台下dirver目录下编写了source ,makefile,.def,.dirs等常规步骤,编译驱动,最后生成整个镜像,将其下入开发板。
    请问:
    我该如何测试我的驱动程序在系统启动的时候被调用了:
    WinCE下驱动的测试工具都有那些:有没有类似于ADS,AXD之类的工具吗》最好可以支持断点调试,起码也可以让我清楚的看到 程序的执行流程啊。我用的是PlatformBuild,该工具是否自带工具,还是有别的工具可以使
     这方面的资料也不是很多,希望哪位大哥大姐给点有用的资料,越实际越好,谢谢
     另外找WinCE方面的高手请教,方便的话留下联系方式,也可以加我,MSN  qiu_zhi2008@163.com
     小弟先行谢过!

网友:
Intel Xscale WinCE 5.0操作系统基础及实验教程,里面有个流驱动程序的例子,你可以下载来看看。
下载地址: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580934

网友:
引用楼主 qiu__zhi2008 的帖子:
各位大侠:
    小弟初来乍到,上面派任务做WinCE一块,主要是底层驱动,
    我尝试写了一个流接口驱动程序,几乎所有的流接口函数我都设置为空函数,在BSP特定的硬件平台下dirver目录下编写了source ,makefile,.def,.dirs等常规步骤,编译驱动,最后生成整个镜像,将其下入开发板。
    请问:
    我该如何测试我的驱动程序在系统启动的时候被调用了:
    WinCE下驱动的测试工具都有那些:有没有类似于ADS,AXD之类…

1我该如何测试我的驱动程序在系统启动的时候被调用了:
使用同步软件连接,在PB 的tools菜单下有个remote process viewer,进去后点击device.exe,在最下方出现一堆的DLL,你看看你的DLL加载在其中就是成功了,否则查找bib,reg等文件
2 WinCE下驱动的测试工具都有那些:有没有类似于ADS,AXD之类…

测试工具有,但是有些要BSP支持才行。

哈哈,三个月前我也和你一样,什么都想知道,小伙子,放心吧,你经常在这里混,很快就会了。

——但要注意这里的规则,发帖要给分(虽然是虚拟的,但是玩起来还是比较有意思。注意得到答案后要结贴给分,不然牛人们看见你不结,就不回答了。)尝试回答问题,慢慢积累,帮助曾经像我们一样没有人指导的人。

哈哈。互相帮助,互相进步。

网友:
经常来这里看看吧, 然后多动手, 有任务肯定会学得很快的.

网友:
简单点呢就用Debug Message看自己的代码有没有跑到,复杂点呢就用KITL来调吧,可以设置断点之类的

网友A:
谢谢哈;肯定会给分的啦,还请兄弟们不吝赐教啊。

比如说,我想让我的驱动程序在WinCE系统启动的时候就加载运行,例如,LED灯驱动程序,我想看到WinCE系统起来以后,相应的LED灯也亮了,那么我是该将我的点亮LED的代码放置在什么位置呢,是XXX_Init,还是DLLENTRY啊
急求!!

网友:
看串口的输出测试信息,这个最常用。

网友:
http://blog.chinaunix.net/u1/49088/showart_1279989.html
简单的驱动加载调试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哈;肯定会给分的啦,还请兄弟们不吝赐教啊。

比如说,我想让我的驱动程序在WinCE系统启动的时候就加载运行,例如,LED灯驱动程序,我想看到WinCE系统起来以后,相应的LED灯也亮了,那么我是该将我的点亮LED的代码放置在什么位置呢,是XXX_Init,还是DLLENTRY啊
急求!!

你那个LED闪烁程序很多开发板商都会提供源代码,在BSP下面有。你买个开发板自然看得到,你现在首先要了解BSP的结构,里面的代码架构,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