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aysound1

楼主:
我用visual stdio 的template建了个pda的os project
在这个project下面加了个 用于播放wave file的subproject
可以通过build
但是运行这个subproject的时候没有反应 没有任何声音播放
(我是在windows ce command prompt下面 输入s Subproject1 (Subproject1是这个subproject的名字)来运行的)
不知道哪里错了 请高人指点 谢谢!
下面是我的subproject code

#include
#include
int WINAPI WinMain(HINSTANCE hInstance,
                               HINSTANCE hPreInstance,
                              LPWSTR lpCmdLine,
                              int nShowCmd)
{
        PlaySound(L"release\\test16bit.wav", NULL, SND_FILENAME);
        return 0;
}

网友:
不是吧,我编译后没问题啊,你看看这个参数 L"release\\test16bit.wav"  注意路径要对,才能放出来

函数原型:BOOL PlaySound( LPCSTR pszSound, HMODULE hmod, DWORD fdwSound);

   参数pszSound是标识要播放声音的字符串。 参数hmod是包含声音资源的可执行文件的句柄,当设置了SND_RESOURCE时,它不为NULL,其它情况为NULL。 参数fdwSound作用之一是表明声音资源的来源,它是一系列值的组合,通过或运算连在一起,设置适当的值可以控制声音的播放效果。如:SND_LOOP表示循环播放,SND_SYNC表示同步播放,更具体可以参考MSDN。

网友:
就是这个声音文件 所 放的路径 ,如果 连这个声音文件都不存在,你叫他放什么给你听呢?

网友:
如果编译通不过, 请加winmm.lib ,,,呵呵虽然知道你没问题

网友:
我已经build通过了

我是这样把wave file加到release里面的
project->properties->configuration properties->custom build actions
点new
然后 输入
copy"C:\p2\test16bit.wav"%_FLATRELEASEDIR%\test16bit.wav
wave file应该在release里面啊~~

网友A:
不要说应该,因为这段代码,在我的手机上跑得好好的。我用的是 WM5.0

网友:
我在playsound前面加了个
fprintf(stderr,"hi\n");
运行之后 也没有message 显示~
晕死了 想出来是什么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说应该,因为这段代码,在我的手机上跑得好好的。我用的是 WM5.0

你是怎么加的wave file或者 playsound的第一个参数 你是怎么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