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故障!!急!

楼主:
我的电脑上网几分钟后就死机,重起之后就没问题了。电脑没有病毒,换了网卡驱动也不管用,是哪里的问题?应该怎么办?多谢帮助!

网友:
你为什么这么肯定没有病毒呢?如果不是病毒的原因,建议看一下CPU温度,也许CPU风扇不转了。

网友:
多半是老机

网友:
1 cpu风扇
2 清洗机箱
3 病毒

网友:
4.用后洗手

网友:
如果不上网了?是不是可以继续啊!
应该不是网卡的问题吧!

网友:
  最后先清理一下里面的灰尘
  CPU是否超频  温度过高?
  内存条和显卡  拔出来  再插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