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开发驱动怎么设置环境啊。急。

楼主(2008-03-13):
VC开发驱动怎么设置环境啊。急。
想在VC里面写驱动 但是搭建环境完全不会 哪个好心人给我详细说明。。
驱动
搭建
好心人
开发

网友A:
就你这问题,需要2年学

网友B:
看你要写哪方面的驱动,是台式机还是,wince,这个环境都不同的

网友C:
首先,你对写驱动和vc的关系还不是十分清楚.
vc是一个程序开发环境.包括代码的编译编辑等.而驱动,比如windows下的,它的开发需要有其他的开发包的支持.你可以选择直接用微软提供的ddk开发包进行开发,不需要使用vc.如果你非要使用vc的话,那么也是仅仅使用了vc的编辑环境而已,而编辑环境你使用记事本代替都可以.
如果想学驱动开发(windows下),你可以直接安装ddk开发包,看它的文档.

网友D:
http://www.vckbase.com/document/viewdoc/?id=901

网友E:
你可以安装Compuwa公司的DriverStudio,它会自动给你配置VC相关的驱动开发环境。但是在安装这个软件之前,你必须先安装DDK.

网友F:
jintianyishiyeai 的建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