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一个作业,还没有头绪,请大家指点一下!

楼主:
作业内容:
现在在餐馆定餐,一般是由服务员来到你面前当面下单,某餐馆要求你为他们开发一个手机定餐系统,分为手机客户端和后台服务端,采用802.11无线局域网连接。其基本功能包括:
1.        菜单浏览功能
2.        定菜选择功能
3.        价格汇总功能
4.        定单取消功能
5.        优惠/特价菜广告
6.        后台管理/维护和更新

如果没有硬件,可以在windows mobile的仿真终端上采用eVC(VC的一个嵌入式版本)开发。后台服务器采用PC 机,加数据库软件和与客户端软件,如果无802.11无线局域网,可采用仿真终端或一般的局域网。

对于这个题目,我目前有几个问题:
1. 题目说如果无硬件,那如果用硬件来实现的话,要自己去买个ARM开发板才行吗?windows mobile仿真终端又是什么?
2. 题目说如果无802.11无线局域网应该怎么实现啊?
3。 假使我用仿真终端来进行开发,那么客户端软件和服务器软件不是都是在同一台电脑里了吗?那我怎么去模拟这个无线局域网呢?

网友:
是作业啊,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windows mobile,所以还没有头绪!

网友:
引用楼主 TragicJun 的帖子:
作业内容:
现在在餐馆定餐,一般是由服务员来到你面前当面下单,某餐馆要求你为他们开发一个手机定餐系统,分为手机客户端和后台服务端,采用802.11无线局域网连接。其基本功能包括:
1. 菜单浏览功能
2. 定菜选择功能
3. 价格汇总功能
4. 定单取消功能
5. 优惠/特价菜广告
6. 后台管理/维护和更新

如果没有硬件,可以在windows mobile的仿真终端上采用eVC(VC的一个嵌入式版本)开发。后台服务器采用PC …

1. 题目说如果无硬件,那如果用硬件来实现的话,要自己去买个ARM开发板才行吗?windows mobile仿真终端又是什么?
既然是作业的话,何必自己去烧钱买呢。

2. 题目说如果无802.11无线局域网应该怎么实现啊?
就用以太网啊

3。 假使我用仿真终端来进行开发,那么客户端软件和服务器软件不是都是在同一台电脑里了吗?那我怎么去模拟这个无线局域网呢?
同一台电脑也没问题,因为你们的IP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