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最简单电路?

楼主:
刚接触单片机,找了一个程序,买了一个89c51,5欧电阻,电容,一个晶振,一个发光二极管,一个面包板,5v/1安变压器,想让二极管闪起来,请最简单的电路。谢谢

#include //预处理命令
void main(void) //主函数名
{
//这是第一种注释方式
unsigned int a; //定义变量a 为int 类型
/*
这是第二种注释方式
*/
do{ //do while 组成循环
for (a=0; a<50000; a++); //这是一个循环
P1_0 = 0; //设P1.0 口为低电平,点亮LED
for (a=0; a<50000; a++); //这是一个循环
P1_0 = 1; //设P1.0 口为高电平,熄灭LED
}
while(1);
}

网友:
不会电路只会程序,搞单片机?可笑,呵呵

网友:
不怕你笑,就怕您不帮忙!

网友:
自己UP一下

网友:
我也只会程序,不会电路。

网友:
搞得很费劲

网友:
这方面的资料,应该是比较多的吧。
这地方不好贴图,可以在网络搜索一下。或者去书店翻10分钟书。

网友:
找一款支持isp在线烧写的单片机 ,stc和philip的都可以。。。加上串口和 晶振就可以跑了

网友:
这个太简单了点,一个单片机的最小系统就是了。
电源建议用USB电源就可以了,只要有电脑就有电源,哈哈
图就网络上去找了,多的是。关键字:51最小系统

网友:
这个电路太简单
单片机40脚31脚,LED正极接到+5V电源上
晶振的两脚分别接到 单片机18,19脚且这两个脚各接一个20P的电容,两个电容的另一端接电源负极也就是公共端GND
单片机20脚接地
单片机1脚接电阻(470欧)电阻另一端接LED负极
以上的电路就可以了

电源的的制作:
变压器输出接到桥式整流电路上,(4个二极管)
用一个LM7805稳压
加470uF的电容滤波

网友:
电源很重要,最好自己去买个5v稳压电源,要不你不知道是电源问题还是你设计问题.电源进来后最好不要直接用,串一个1H的电感,电感前后都要并104的胆电容,跟224的电解电容.
晶振不知道你用多大,自己看51的datasheet要求,复位也是,自己看要求,datasheet里都有电路建议
看二极管的datasheet,你的二极管需要多大的电流,和看51的datasheet里P1_0脚的能承受的电流范围,计算后能得到电阻值

网友:
89C51需要烧写器的。

5欧电阻太小。请用470ohm-1Kohm

网友:
电阻用1k以上得!至于电路。找本书看看。几乎所有单片机书都能找到!

网友:
随便百度一下就有好多了
这里太没有人气了,是我们不够活跃,还是搞这行的人太少了呢?
我狂顶!

网友:
1、首先是电源,+5V接到单片机的40脚,31脚—(用内部ROM)     GND接到20脚。
2、晶振(0-12M自己选择)接到18、19脚,同时两脚分别接一个电容到地(20-30PF)。
3、接着就是复位,用一个105电容串一个8.2K电阻到地,中间接到单片机9脚,105电容前面一端接5V。
4、最后一步就是I/O控制,从电源接一个1K电阻,串联一个发光二极管到第一脚(P1.0)

这就是最简单的单片机系统板,如果没有烧录器的话可以考虑在线烧录,但要选用合适的单片机才行,像STC的就可以,而且硬件电路还得要加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