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开发驱动怎么设置环境啊。急。

楼主:
想在VC里面写驱动 但是搭建环境完全不会  哪个好心人给我详细说明。。

网友:
搜索一下“ddkbuild.bat”。

网友:
需要安装软件:
1. Microsoft visual c++
2. windows driver development kit(ddk)
3. Compuware Driverstudio
(必须按顺序装)

配置ddk环境:
在系统环境变量中添加BASEDIR=安装DDK的路径
安装driverstudio后vc++中后出现driverstudio菜单,选则driverstudio->ddk buide settings,在ddk root directory中填写ddk的安装路径。
之后就可以用在vc++中编译驱动了(build with build.exe)。(需要有makefile和sources文件)

配置driverstudio:
编译driverstudio的例子必须先编译对应的库
dirverworks需先编译vdwlibs.dsw和NdisWdm.dsw
dirvernetworks需先编译DNW.dsw
编译时在vc++中选择build->batch Build,选select x86,然后build或rebuild all.

网友:
我也想了解,谢谢LZ.

网友:
等待牛人来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