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收数据

楼主:
Read_usb1(0,rcv_data,&Length); //从USB接收数据放入rcv_data,这里的数据正常
for(i=0;i {
      sprintf(temp,"%c",rcv_data); //一执行这条语句就有我下面说的问题
      ascr+=temp;
}
Form1->Richedit_data->Text=ascr;
上面那段简单的代码,在执行过程中rcv_data里的值为什么会莫名其妙的多处一些字符,而且覆盖我前面的数据?

网友:
什么平台?是否是CPU自带USB接口?还是模拟的?多出来的字符是可识别字符吗?

网友:
USB是CH375片子驱动,MCU是8051,下位机发送的数据PC机已经接收到了,就是上位机程序在字符串处理显示的时候出错,应该不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
“覆盖我前面的数据”,那前面的数据能收到,并且判断是正确的吗?

网友:
西安杨工单片机博客

http://c8051fmcu.blog.sohu.com

网友:
你的第一个参数是端口号吗?用端口0接受数据?你是不是发送接收都用端口0啊?

看一看你的底层驱动部分,接收新数据的时候有没有清缓冲区?

我估计是因为你对通信过程的控制太低级,没有处理好缓存区造成的。

网友A:
不是,我接受到了数据,rcv_data里面的数据是正确的,只是在处理时会多出几个字符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我接受到了数据,rcv_data里面的数据是正确的,只是在处理时会多出几个字符出来。

你怎么判断rcv_data里的数据是正确的?处理时多几个字符是每次必然多?还是偶尔的?每次多出来的字符是一样的吗?多出来的个数是一样的吗?多出来的字符所在的位置一样吗?

能给一个出问题的例子吗?就是rcv_data里的数据,还有处理时出问题的数据。

网友:
我接收的数据假如是“1,2,3...”放在rcv_data里,等我执行完sprintf(..);之后,数组rcv_data中的数据就会多出几个0,变成“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