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2003下,怎么访问SCSI设备啊

楼主:
我用以下代码访问SCSI设备卡,在2000,XP中都能正常访问,可是相同的程序在windows2003中就不行,是怎么回事呀?

char buffer[sizeof(SRB_IO_CONTROL)+1];
PSRB_IO_CONTROL psrbio = (PSRB_IO_CONTROL) buffer;

psrbio->HeaderLength = sizeof (SRB_IO_CONTROL);
psrbio->Timeout = 10000;
psrbio->Length = 1;
strncpy((char *)psrbio->Signature,"SCSIDISK",8);

    _snprintf(string, NAME_COUNT, "\\\\.\\Scsi2:");
    string[NAME_COUNT] = 0;

    shareMode = FILE_SHARE_READ ? FILE_SHARE_WRITE;  // default
    accessMode = GENERIC_WRITE ? GENERIC_READ;      // default

    fileHandle = CreateFile(string,
      accessMode,
      shareMode,
      NULL,
      OPEN_EXISTING,
      0,
      NULL);

    if (fileHandle == INVALID_HANDLE_VALUE) {
        errorCode = GetLastError();
        printf("Error opening %s. Error: %d\n",
              string, errorCode);
        return;
    }
sr = DeviceIoControl(fileHandle,
IOCTL_SCSI_MINIPORT,
buffer,
sizeof(SRB_IO_CONTROL)+1,
buffer,
sizeof(SRB_IO_CONTROL)+1,
&result,
NULL);
if(!sr){
printf("Failure in ioctl!\n");
errorCode = GetLastError();
                printf("Error: %d\n",
                errorCode);
PrintError(errorCode);
}
CloseHandle(fileHandle);

网友:
我在网上搜索到一个类似的问题,下面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啊?如何解决

As of Win2003, ScsiPort stopped forwarding IOCTLS sent to the PDO for the
FDO for processing; this was part of tightening related to security. I
suspect this is what you're see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