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2005有几个版本,我装的VS2005怎么打不了SP1的补丁?VS2005中怎么导出支持MFC的SDK包?WINCE6。0中没有MFC组件,WINCE6。0

楼主:
VS2005有几个版本,我装的VS2005怎么打不了SP1的补丁?VS2005中怎么导出支持MFC的SDK包?WINCE6。0中没有MFC组件,WINCE6。0不支持MFC?
望在做的人谈谈,我写MFC的应用程序,用我自己导出的SDK包,老是报错,什么WCSFTIME函数不认识,为什么?

网友:
在定制SDK的属性页Additional Folders中添加相关的项,最后编译安装,测试一切正常

这个地方不知道通过,老是报你的“the source folder path and/or the target folder path may be invalid,select valid paths"
这个目标/源路径怎么选择?我的MFC的几个DLL加进NK了,不知道MFC的头/库文件怎么包括进SDK。

网友:
在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ce\的目录下面有一个atlmfc的目录。这里面包括了MFC对应的头文件和库。

网友:
这个我知道,看了你写的那篇文章就知道,但我不知道怎么选择目标与源路径,我不知道怎样选择路径,我选了但老是会报上面的错误。

网友:
还有个问题,用你导出的那个支持MFC的SDK开发包,来编译一个MFC的应用程序,老是报下面的错误,你说你自己测试过你的SDK对MFC的支持是没有问题的,但我的为什么就不行?我们两个环境有什么区别?我的VS2005是TEAM SUITE版本,没打VS2005 SP1补丁,也打不上,WICE60 PLATFORM BUILDER SP1补丁也没打,因为我觉得这个没什么必要。编译报的错误是::
1>------ 已启动生成: 项目: 2008_8_21_SmartDevice_MFC_SDK_Test, 配置: Debug CHSINT SDK For WinCE 6.0 (ARMV4I) ------
1>正在编译...
1>stdafx.cpp
1>C:\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ce600\CHSINT SDK For WinCE 6.0\include\ARMV4I\malloc.h(45) : error C2143: syntax error : missing ',' before '*'
1>D:\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ce\atlmfc\include\atltime.h(402) : error C3861: 'wcsftime': identifier not found
1>D:\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ce\atlmfc\include\atltime.h(429) : error C3861: 'wcsftime': identifier not found
1>D:\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ce\atlmfc\include\atlcomtime.h(367) : error C3861: 'wcsftime': identifier not found
1>生成日志保存在“file://e:\清华VS2005程序设计\2008_8_21_SmartDevice_MFC_SDK_Test\2008_8_21_SmartDevice_MFC_SDK_Test\CHSINT SDK For WinCE 6.0 (ARMV4I)\Debug\BuildLog.htm”
1>2008_8_21_SmartDevice_MFC_SDK_Test - 4 个错误,0 个警告
========== 生成: 0 已成功, 1 已失败, 0 最新, 0 已跳过 ==========

网友A:
那是因为你的路径里含有空格符,你可以将需要的MFC动态库文件拷贝到一个简单的目录下,然后在project.bib文件里添加,这样将MFC动态库文件编译到nk.bin里。这样系统就支持MFC了。如果是用EVC编译的程序,那么就得把MFCCE400.dll和olece400.dll文件拷贝到nk.bin或者应用程序所在的目录即可。

网友:
VS2005有中文版的,也有英文版的,所以一定要用相应的SP1补丁。另外如果你之前也打过别的版本的SP1补丁,那么就得完全卸载,清除注册表等相关信息,才能成功打上SP1补丁。我曾经因为这事乱费了很多时间,实在不行的话,你重装系统,再依次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因为你的路径里含有空格符,你可以将需要的MFC动态库文件拷贝到一个简单的目录下,然后在project.bib文件里添加,这样将MFC动态库文件编译到nk.bin里。这样系统就支持MFC了。如果是用EVC编译的程序,那么就得把MFCCE400.dll和olece400.dll文件拷贝到nk.bin或者应用程序所在的目录即可。

你说的是怎么把MFC的那几个库加进NK内核,这个我已经成功做到了.我打了补丁SP1上面的编译错误也解决了,现在是我要整一个有MFC的头文件/库文件/源文件的SDK包出来,怎么办?我导出的SDK包只有WIN32的那些头文件,库文件.SDK设置向导说可以通过包括额外的路径来包括MFC的那些头文件,库文件,但我操作总是出现问题,说你的路径不对,我就卡在这个地方!

网友:
太谢谢了,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谢谢!

网友:
顶起来一下

网友:
;;;//2009--9--22  xqh  加入对MFC的支持

atl80.dll          E:\DirectX\WINCE60_MFCDLL\armv4i\atl80.dll          NK SHK

mfc80u.dll          E:\DirectX\WINCE60_MFCDLL\armv4i\mfc80u.dll          NK SHK
mfc80ud.dll          E:\DirectX\WINCE60_MFCDLL\armv4i\mfc80ud.dll          NK SHK

msvcr80.dll          E:\DirectX\WINCE60_MFCDLL\armv4i\msvcr80.dll          NK SHK
msvcr80d.dll          E:\DirectX\WINCE60_MFCDLL\armv4i\msvcr80d.dll          NK SHK

mfc80chs.dll          E:\DirectX\WINCE60_MFCDLL\armv4i\mfc80chs.dll          NK SHK
mfc80enu.dll          E:\DirectX\WINCE60_MFCDLL\armv4i\mfc80enu.dll          NK SHK

网友:
小弟我看了很多你写的文章,由于纯是一个菜鸟,有一些内容不是很清楚,能否仔细的将每一步都贴出来?
还有就是,小弟我实验用的BSP是系统自带的Device Emulator,能否依据这个条件,创建一个Custom Device的OS,要求包含MFC和ATL。

联系方式10276599@163.com

网友:
可以,在模拟器上跑MFC也是可以的,在网上找相关的文章多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