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驱动的迷茫

楼主:
大家好,我目前从事硬件设计工作,一个人负责一个项目,平时就画画原理图,调试一下板子,主要的工作还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感觉如果纯粹搞硬件的话好像没什么东西好搞,电路都是现成的。
学了两个月左右的WINCE驱动,在自己所负责的板子上做一些驱动的移植工作。感觉驱动也是根据别人提供的代码做一些相关的修改。
我想问一下,我应该往那方面发展好点?现在感觉很迷茫。难道就这样一直做下去,也就是所谓的IT民工?
请前辈们指导一下,谢谢啊

网友:
自己先顶一下,呵呵
以前在学校学习单片机的时候,一直想从事嵌入式的工作,经常听到别人说,待遇高,发展好。所以一直都是往这个方面努力的,现在发现真正从事这个行业后并不是人家说的那么好。

网友A:
好不好最主要的不是取决于你从事哪个行业,而是你在这个行业里做的怎么样。

网友:
我想问一下,做得好是怎么样的一个概念?例如,做一些驱动的移植工作,能做到什么程度?硬件设计的话,我觉得如果对整个系统有个好的评估,包括平台的选择,芯片的选择等,现在我做硬件的话是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休息,就是PCB工程师画板时间,工厂打板时间,还有贴片时间

网友:
一般没事干就会这样想,有事就不会想了。你不想做民工,那就问问你领导愿不愿意让位给你。

网友:
如果你准备做一个全部自己开发的东西,就会发现
还有很多的东西要学,原来自己连民工都还不是。

网友:
看看IT强人怎么做的,想想BS博士,LIPPMAN,LINUX之父,BILL等等,在中国IT人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没有自己的CPU,没有自己的OS,我说的是那种很成功很成熟的,实验室或者温室里的都不算。在中国原创性的创新太少了,不知道楼主能不能有。中国在软件,硬件,工艺等各个方面都全面落后,不知道楼主能顶起哪个角。WINCE都是别人给弄好的东西,我们只是修修补补,觉得学精了,给我们中国也整个出来啊,这样我们就不要给MS什么LICENSE费用了。

网友:
恩,要做IT民工也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不好最主要的不是取决于你从事哪个行业,而是你在这个行业里做的怎么样。

------------俺也是新手,觉得wince确实比linux难度低很多,不过要自己做一个产品,并且这个产品是改动过硬件的,那么就是考验人的时候了。
如果不懂wince架构的,别想做出来。有些人自己把NK编译出来很小。裁剪的工作也不简单。
哈哈,慢慢来

网友B:
楼主可以和我交流交流,咱是地地道道的嵌入式同行
我邮箱:phosphor88@yahoo.cn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和我交流交流,咱是地地道道的嵌入式同行
我邮箱:phosphor88@yahoo.cn

启明星??这是你的处女贴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