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0 拼音输入问题!!!!!

楼主:
我以前一直用手写输入中文,最近需要用拼音,我在以前工程的基础上添加了组件:
MSPY 3.0 for Windows CE-->Double Spelling (Shuang Pin) soft keyboard - Small和1.1 MB - Minimal Database,
可是编出来的镜像,烧在机器里后,在记事本里使用拼音输入时显示出来的却是字母,跟英文输入差不多,而英文输入和符号输入是正确的。
我还需要加其他的组件?我怎么才能调出拼音输入?

网友:
哪位高手指点一下,还可加分

网友:
加载chsime03.dll了吗?
5.0中的中文输入法。

网友:
chsime03.dll是有的

网友:
有想法的,都可以说说,人多智慧多

网友:
第一步,设置LOCAL
SET LOCALE=0804

第二步,在Platform Build 的Platform菜单中setting,选择中文和英文两种语言支持,默认为中文。

第三步,在PB中添加中文Font:SimSun & NSimSun (Subset 2_60)。

第四步,在PB中添加MSPY3.0 for Window CE,包含1.7 MB - Standard Database,Double Spelling (Shuang Pin) soft keyboard - Small功能模块。

网友:
我试过了,不行啊,是不是我加有多组件,反而有影响?

网友:
我上面给的东东,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LZ可以新建个工程试试。

网友:
到windows目录下看看dll有没有打包进去,清理一下在编译下试试,呵呵,我的想法

网友:
请问是什么模板,怎样目标平台。

建议:先拿emulator的BSP,再用IA的模板。(先测试一下)

——————转:91program
第一步,设置LOCAL
SET LOCALE=0804

第二步,在Platform Build 的Platform菜单中setting,选择中文和英文两种语言支持,默认为中文。

第三步,在PB中添加中文Font:SimSun & NSimSun (Subset 2_60)。

第四步,在PB中添加MSPY3.0 for Window CE,包含1.7 MB - Standard Database,Double Spelling (Shuang Pin) soft keyboard - Small功能模块。

若相关的DLL都在,出现的结果还是不行,那重装PB吧(含系统)。

网友:
To 91program :
       您说的4个步骤,除了第一步我没做(因为common.bat是在public下,PB安装后默认就是0409,一般不去修改那里) ,其它的3个步骤都做了。另外,我还添加了:Shell and User Interface->User Interface->Software Input Panel->Software-based Input Panel Driver,都没成功,是不是还需要其他的操作?

网友:
第一步必须改,否则是不可能出中文的,只能是英文的

网友:
我改过了,并在命令行里查了环境变量,也是对的。但还是不成功

网友:
我原来定制成功过,后来又新建了个工程就出现了这个问题,和原来的工程差不多
可能是哪个模块的添加或更改改变了系统的环境,可以新建个工程试一下91的方法,一般依赖的组件都会自动添加的,应该不会有问题的,再试试看

网友:
我新建了一个工程,还是不行。是不是还要加拼音的汉字库之类的呢?

网友:
Simplified Chinese MSPY 3.0 IME:An intelligent, bigram-based IME. It offers Pinyin input as well as Shuang Pin input. Platform Builder offers a choice between three distinct lexical databases. No soft keyboards are provided with this IME。
这是PB5.0帮助里对MSPY3.0 for Window CE说明,MSPY3.0 for Window CE是不支持软键盘的,可能是我提问说得不清楚,我是需要在软键盘上使用拼音,应该怎么做?

网友:
请熟悉的同行指点!谢谢

网友:
Mark,正要使用中文输入法!

网友:
请问你的问题是否已解决,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请教一下您最后的解决方法。我的输入法出来了,就是只显示声母,不能切换到韵母面板。

网友:
我的现象是在按上软键盘上的拼音无任何反应。按了等于没按,不知道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