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EVC 我想知道如何往PDA的存储卡里写文件 .txt 或二 ...

楼主(2008-03-18):
初学EVC 我想知道如何往PDA的存储卡里写文件 .txt 或二进制文件
如题
存储卡
二进制
如何

网友A:
和在其他位置的读写一样。
注意在ce下需要写绝对路径。
\\你的sd卡的名字\\filename.txt

网友B:
CFile类,进行文件的写!

网友C:
和PC Serve 下差不多,就是没有什么D:C:之类的

网友D:
路径可以这样写: TEXT("\\Storage Card\\")
写文件的方式有多种
写二进制 :fopen(TEXT("\\Storage Card\\filename") ,"r+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