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跪求:evc编译成功,可运行时报.exe文件找不到 ,这是怎么回事,高手请教。

楼主:
我是个新手,安装了evc4.0, sp4 以及自己的SDK. 我的操作时新建WCE Application,在菜单中insert个对话框,就这样,编译运行,可是总是报生成的exe文件不存在。高手请教,谢谢

网友:
修改一下evc的setting里的download目录试试。

网友:
是在模拟器中运行的吗?

网友:
自己去目录找找?

网友:
是在模拟器运行。我找过了,没找着,用操作系统搜索也没有。感觉像没生成,可是明明写着成功了阿

网友:
引用楼主 carolwhy 的帖子:
我是个新手,安装了evc4.0, sp4 以及自己的SDK. 我的操作时新建WCE Application,在菜单中insert个对话框,就这样,编译运行,可是总是报生成的exe文件不存在。高手请教,谢谢

要MFC的才支持insert个对话框吧?WCE Application程序要产生对话框是要用API来实现的。

网友:
你是否用了build and download了?
选择compile呢?build target,而不download。
或者新建一个project,什么都不动,直接build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