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合作---基于调频收音机的遥控系统

楼主:
                                           基于调频收音机的遥控系统
//*************************************************项目要求*******************************************************
本项目计划采样调频收音机做一个远程遥控系统。即调频收发系统中不但能传输广播信号,同时还能传送遥控指令信号,互不干扰。

系统组成:
发射端---单片机产生遥控信号,然后和语音信号进行"耦合"之后,通过调频发射机发射出去;
接收端---单片机对调频接收机的语音信号进行处理,获得广播音频信号的同时获取遥控信号

//*************************************************原有方案******************************************************
原定方案是在调频发射机端的音源信号上,通过加法器“耦合”一个15K左右“高频”信号,然后在调频收音机端,通过单片机对语音信号的频谱(FFT)进行分析,从而判断是否有该“高频信号”,例如有该信号为1,无该信号为0,从而进行编码,实现远程遥控。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调频接收机的带宽是0-20K,19K频点是立体声导频信号,当接受立体声信号时候,19K频点有信号;另外,调频收音机音频信号的频率主要集中在10K以下,所以,项目初步选择在15Khz左右的信号。

由于项目的其他指标限制,调频接收机接收端确定采用C8051F330D作为处理器,C8051F330D单片机只有8K的Flash,另外RAM也只有512;并且要完成其他功能,所以,很难再进行FFT算法。

本来考虑建立一个10K-19K之间带通滤波电路,然后通过C8051F330D的AD对15K左右“高频”信号进行分析,但是,通过EWB仿真来看,滤波效果不太理想。
//***********************************************希望的方案******************************************************

现在希望能提供一种代替方案,可以改变发射端和接收机端的音频信号处理方式,例如采用某种调制解调方案,但是希望方案在接收端的处理方式是一种低成本的方案!信号发射端的成本不用过多考虑。
//*************************************************提示************************************************************

如果有比较好的方案,可以摆脱原来的思路,只要能可靠的实现项目的目的就可以。

//**************************************************报酬**********************************************************

我们可以商量报酬的金额!我尽量让你满意!!谢谢!!希望有机会合作!!
//**************************************************************************************************************
QQ:32361352
email:gtongy@126.com

网友:
知道TMC系统吗?加载在35KHz上的交通数据信号,通过电台发送,供车载导航设备接收解析,串口直接分析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