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vc下运行控制台程序

楼主:
在evc中将一个入口为int main (int argc, const char *argv [])的C程序新建一个WCE PocketPC 2003 Application并做成exe
然后在另一个程序的按钮消息中利用ShellExecuteEx函数调用它,可是一运行却总警告First-chance exception in xxx.exe:0xC0000005:Access Violation
并停止运行

而我单独在WCE PocketPC 2003 Application中运行该程序却没有问题,请问这是为什么?

附函数调用:

SHELLEXECUTEINFO ShExecInfo;
ShExecInfo.cbSize = sizeof( SHELLEXECUTEINFO ) ;
ShExecInfo.fMask = SEE_MASK_NOCLOSEPROCESS ;
ShExecInfo.hwnd = NULL;
ShExecInfo.lpVerb = L"open";
ShExecInfo.lpFile = L"xxx.exe";
ShExecInfo.lpParameters = "xxx xxx xxx";
ShExecInfo.lpDirectory = NULL ;
ShExecInfo.nShow = SW_SHOW;
ShExecInfo.hInstApp = NULL ;
ShellExecuteEx(&ShExecInfo);
WaitForSingleObject(ShExecInfo.hProcess,INFINITE);

网友:
"在evc中将一个入口为int main (int argc, const char *argv [])的C程序新建一个WCE PocketPC 2003 Application并做成exe "

请重新描述一下这句话

网友:
不好意思没说清楚

就是把一个入口为int main (int argc, const char *argv [])的c程序做成wce控制台程序

在其他程序里要调用这个

网友:
你直接建立一个wce控制台程序
不就行了

网友:
不是
控制台程序是生成一个文本文件
我做了个对话框,是要打开这个文件并显示

我做了俩按钮
一个按下执行控制台程序
一个按下打开文件并显示

主要是想算法和显示做到一个程序里面

网友:
你用CreateProcess启动试试

网友:
原因已找到
是模拟器的问题
不过还是谢谢你,因为CreateProcess确实更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