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下面对话框不能初始化的问题~~

楼主:
在EVC模拟器下搭了个对话框用于建立TCP连接,可是在OnInitDialog()里添加的控件初始化代码最后并没有显示在对话框里,不知道什么原因,请高手帮忙指点下~~~
一下是代码:
BOOL CTcpClientDlg::OnInitDialog()
{
        CDialog::OnInitDialog();

        // Set the icon for this dialog.  The framework does this automatically
        //  when the application's main window is not a dialog
        SetIcon(m_hIcon, TRUE);                        // Set big icon
        SetIcon(m_hIcon, FALSE);                // Set small icon

        CenterWindow(GetDesktopWindow());        // center to the hpc screen

        // TODO: Add extra initialization here
        m_RemoteHost = _T("192.168.0.88");                        /* 默认远程主机 IP 地址 */
        m_RemotePort = 6000;                                        /* 默认远程主机端口 */

        m_strRecDisp = _T("");                                        /* 清空接收区字符 */
        m_Socket = INVALID_SOCKET;                                /* Socket 无效 */
        m_ExitThreadEvent = NULL;                                /* TCP 接收线程退出事件无效 */
        m_ButDisConnect.EnableWindow(FALSE);        /* "断开连接" 按键无效 */
        return TRUE;  // return TRUE  unless you set the focus to a control
}

网友:
自己搞定了~~
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