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dFile 失败

楼主(2008-01-15):
ReadFile 失败
在EVC下使用多线程打开文件遇到如下问题
1.使用CreateFile打开硬盘上的一个文件,有时出现打开失败,GetLastError返回2,文件不存在,但是文件确实存在,而且我在操作完文件后立即将文件关闭。
2.ReadFile读文件的过程中,出现4309号错误,这个操作所需的资源已禁用。 是什么原因。
多谢!
而且
确实
多线程
资源

网友A:
基本上可以肯定是你的代码有问题,你检查一下你的多线程部分,是不是发生了线程冲突。

网友B:
两个线程同时打开同一个文件就会出现上述问题。
该文件在此处就是应该考虑共享的资源。
使用同步机制。
CEvent。

网友C:
主要是占用资源互相排斥问题,
两个线程同时对一个文件操作就会出现如上的问题了。
要做好互斥机制。

网友D:
GetLastError = 2 说明文件不存在,一般是路径造成的。例如你的路径是相对路径,那就应该注意了,是不是当前目录已经改变了。
还有如果是在外部卡上的路径,是不是卡接触不好的啊。
最好能贴出详细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