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编程问题

楼主:
我是单片机的初学者,编了一个程序,原意是单片机向PC发送一个由四个数据组成的数组,但是现在的程序只能发送数组的第一个数据03,不知道为什么,请高手指教。

#include
#include
unsigned char a[4]={3,4,5,6};
unsigned char i;
main()
{
SCON = 0x50;
TMOD = 0x20;
PCON = 0x00;
TL1 = 0xFD;
TH1 = 0xFD;
IE = 0x90;
TR1 = 1;
i=0;

do
{
SBUF=a;
while(TI==1)
TI=0;
i++;
} while(i< 4);
}

网友:
你的程序初始化TI=0;
do
{
while(i < 4)
{
SBUF=a;
while(TI==0); //TI=0什么都不做等到TI==1
TI=0; //清标示
i++;
}
i=0;
}
}

网友:
发送时要等TI,当数据没有发送完时,TI=0,发送完变成1,所以

SBUF = 数据;
while( !TI );
TI = 0;

网友:
最好中间加点延时,或者你在do前加ES=0; 在
while(i < 4);
}后面再ES=1开串口中断允许。

发送时的格式应为
SBUF = 数据;
while( !TI );
TI = 0;

网友:
  while()这个函数不是需要()里面的值是真才有效么``如果第1个字节发送完毕之后TI被置1那么!TI就是0那WHILE()还会走下面的TI清零程序么`?

网友:
while(TI==1)
在这里相当于IF(TI==1)

网友:
利用中断来,
bit ti_wait;

xdata unsigned char  tibuf[TIBUFMAX];
int tirear,tibufcount;
//-----------------------------------------------------------------------------
void WrTiBuf(unsigned char c)
{
   ES0 = 0;
   tibuf[tirear] = c;
   tirear++;
   if(tirear == TIBUFMAX) tirear = 0;
   if(tibufcount != TIBUFMAX) tibufcount++;
   if(ti_wait)
   {
      ti_wait = 0;
      TI = 1;
   }
   ES0 = 1;
}
//---------------------------------------------------------------------------------
void IntComm() interrupt 4
{
   if(TI)
   {
      TI = 0;
      if(tibufcount) S0BUF = RdTiBuf();
      else ti_wait = 1;
   }
}
//

想要发数据时只要调用: WrTiBuf(ch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