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自己编写的驱动开机时候就运行?

楼主:
如题。比如一个使LED灯不断闪烁的GPIO驱动。谢谢。

网友A:
配置一下注册表文件:platform.reg和platform.bib文件,上网找一下相关资料吧,挺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配置一下注册表文件:platform.reg和platform.bib文件,上网找一下相关资料吧,挺多的。

配置这两个文件可以实现外边的程序开机自动运行
针对LZ要的情况。比如是LED驱动,那么你在LED_init 实现相关的代码就可以了,因为开机的时候会自动运行该函数的,这只是针对流驱动是这样的,别的一些驱动或许有些不一样。

网友:
这样子估计是开机只是闪烁一下子吧,
我想是启动后不断运行这个LED这个驱动。是否是启动线程来实现呢?

网友:
希望一直运行的,不管是驱动还是应用,都要开新线程。
不过呢,如果只是LED闪烁,倒不需要这样。

现在的CPU肯定都有PWM功能及其对应的功能IO引脚,只要配置好PWM的频率(周期),占空比,就能输出需要的PWM方波了。LED显示其实就是开、关电平形成的方波,用PWM正好实现。只要配置一次就行。

网友:
shuiyan 大哥,太感谢你了。这个方法不错。结贴,给分。

网友:
哈哈,现在再回首,感觉八个月前真是好菜鸟啊。哈哈

这么幼稚的问题也问的出来.....还要劳烦shuiyan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