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中怎么将“中国”的Unicode编码内码字串“4E2D56FD”转换到ANSI的“中国”内码字串??

楼主:
EVC中怎么将“中国”的Unicode编码内码字串“4E2D56FD”转换到ANSI的“中国”内码字串??就是说:
  1、输入:String   :=   '4E2D56FD';(“中国”的Unicode内码)
  2、输出:   String   :=   'D6D0B9FA';(“中国”的ANSI内码)
  !!谢谢先!

网友:
将"4E2D56FD"转成数字,存入TCHAR数组,将得到Unicode的“中国”

将Unicode 的“中国”,转成ANSI的“中国”

网友:
如91兄说的一样
其实,个人观点可以看成是CHAR转CString和Cstring转char型的变化

网友A:
谢谢楼上两位热情指点,我用WideCharToMultiByte 怎么得不到结果呢,能否给示范代码,我是新手,很迷惑,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上两位热情指点,我用WideCharToMultiByte 怎么得不到结果呢,能否给示范代码,我是新手,很迷惑,谢谢

新手没有关系,多search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