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车载GPS设备上开发自己的应用程序

楼主:
由于车载GPS设备有较大的触摸屏,我想选一款市场上的车载GPS设备,在它上面开发自己的应用程序。我需要在车载GPS上做一个GUI,PDA与我自己的另一个模块通过串口相连,程序需要是实现的就是接收模块发来的消息在GPS屏幕上的GUI上显示,GPS根据用户在GUI上的点击发送相应的消息给模块。
我查了不少车载GPS,发现只有USB口,请问我自己能否在车载GPS上装usb转串口的驱动,从而实现串口通信?
另外,据了解需要车载GPS的cpu,os,sdk适合进行自己的程序的开发,有没有比较合适的开发环境,合适的车载GPS推荐?

网友:
有的,只要你去找!

网友:
不那么容易,USB转串口的驱动倒是厂商应该有CE下的驱动提供
但是,GPS有没有提供二次开发的基础就难说了

网友:
估计难哦。改动你的车载的硬件吧,加个串口引出来。

网友:
嗯。楼上说的方法我也想到,可是感觉这样的不确定性也挺大的,不知道印刷电路板的布线和层数等是否会使得难以引串口线出来。

网友:
usb 转串口的驱动,一些芯片还是可以找到的 比如2303
市场上的gps一般都是 2440+ce5.0 或者 掌微的cpu + ce5.0
用标准sdk就可以开发程序了

网友:
想法相当实用

楼主加油啊

网友:
你这个要求和一些客户的要求基本差不多,拉出一条串口来,和另一个模块通讯,我做的与车机通讯的居多。

不用USB转,直接从机子拉一个串口出来就行了。

想进行开发的比较简单,比如说原来是进入wince后直接运行我们的程序,把这个取消,就进入wince不跑我的程序,其它的交给客户做。

简单来说,就是你去找一个板子,你找卖板子的,2416、2440的都可以,什么无所谓,跟他说,要他拉一个串口出
来,(很多公司都做好了,因为他们自己开发产品的时候绝对要用到的,客户有这种要求,卖板子的可能会做好)
最好提供BSP,把wince弄好,在下个盗版的电子地图(有钱的话可以去买个正版的),就是车载GPS了,然后你再实现你要的功能吧。

网友:
成本需在1000元以内

网友:
这个比较容易实现的。

一般ARM开发板会带有这项功能的,GPS导航也不例外。

肯定是可以基于二次开发的,都是基于同一平台,只要你的GPS能跑其它程序就表示没问题。

网友:
完全可以实现 的,很多都支持了

网友:
建议到淘宝网搜索采用s3c2410或者s3c2440的嵌入式开发板上进行开发。这种开发板基本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比较容易实现的。

一般ARM开发板会带有这项功能的,GPS导航也不例外。

肯定是可以基于二次开发的,都是基于同一平台,只要你的GPS能跑其它程序就表示没问题。

赞同,我试过给一个GPS厂家的UI做二次开发用的都是这种方式

网友:
绝对可以,就看有没有GPS设备愿意给你提供,一般GPS设备厂商都能自己开发你自己的东东,我已经做过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