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的source文件可以定义if else这样的语法吗?

楼主:
CDEFINES=$(CDEFINES) -DXXXX   // 宏定义

#ifdef XXX   //#if or if defined???
sources = .....
#else
sourecs = ......
#endif

if
TARGETTYPE=DYNLINK
esle
TARGETTYPE=LIB
endif

有类似这样的语句吗?或者别的类似语句?

网友:
哪能随便捏造呢?就是照着它的样子写,看看PB帮助文档。

网友:
PB help里面没有,source在help中语法讲的很简单。
makefile有

网友:
可以。类似这样
!IF "$(BSP_MOVINAND)" == "1"
CDEFINES=$(CDEFINES) -D_FOR_MOVI_NAND_
!ENDIF

网友:
ELSE能加吗?
好像不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类似这样
!IF "$(BSP_MOVINAND)" == "1"
CDEFINES=$(CDEFINES) -D_FOR_MOVI_NAND_
!ENDIF

支持。
但好像没有看到else这样的描述

网友:
为什么不行?
肯定可以的

网友:
BUILD: [00:0000000009:WARNN ] ..........................................\sources(17) : Build.exe do
es not evaluate IF conditional statements. Conditional statements that affect macro definitions migh
t cause Build.exe to not rebuild modified source code. Refer to the Platform Builder documentation.

网友:
语法如下:
!IF "$(XXXXXXXXX)" == "1"
!ELSE
!ENDIF

网友B:
!IF "$(XXXXXXXXX)" == "1"

SOURCES= ...

!ELSE

SOURCES= ...

!ENDIF

在source文件中好像不行

网友A:
把Else中的内容放到!IF...!ENDIF 外面不就是相当于Else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Else中的内容放到!IF...!ENDIF 外面不就是相当于Else了吗

能一样么??
那就看看有没有 !=  了

网友:
source文件里, !IF 这样语句不被计算,好像是这样。根据不同的预定义选择不同的编译逻辑,可以用
CDEFINES 这个变量去控制,也可以实现你要的效果的。

引用 网友B:
!IF "$(XXXXXXXXX)" == "1"

SOURCES= ...

!ELSE

SOURCES= ...

!ENDIF

在source文件中好像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