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 CE 中断的问题

楼主:
请问内核跟低层中断怎么接口?网上大多是三星2440BSP的介绍,我用的是AT91SAM9261,都找不到SYSINTR_这样的定义啊.

网友A:
你是CE4.2还是CE5还是CE6的?
OAL里面的中断定义是统一的,不是针对某个芯片的。
可能你的文件没包含全。是用SourceInsight看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CE4.2还是CE5还是CE6的?
OAL里面的中断定义是统一的,不是针对某个芯片的。
可能你的文件没包含全。吧?

是CE5.0,文件包含完了,是用SourceInsight看的.在内核代码里面是有定义的,但每个芯片都有很多外设肯定有自己定义的中断类型吧?

网友:
关注同样不太理解

网友A:
芯片自己的中断类型都是自己定义的,然后在InterruptEnable,InterruptDone, InterrupDisable里面对SYSINTR_进行辨别处理,其实就是if else和switch case,如果是自己定义的这些中断,就做自己希望的处理。

定义SYSINTR_时,WINCE是不管你这个中断做什么,怎么产生,准备怎么处理的。真正判断处理都是设计者自己做。

找一下上面说的这些函数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自己的中断类型都是自己定义的,然后在InterruptEnable,InterruptDone, InterrupDisable里面对SYSINTR_进行辨别处理,其实就是if else和switch case ,如果是自己定义的这些中断,就做自己希望的处理。

定义时SYSINTR_,WINCE是不管你这个中断做什么,怎么产生,准备怎么处理的。真正判断处理都是设计者自己做。

找一下上面说的这些函数就知道了。

谢谢!
现在是找不到case SYSINTR_这样的语句.应该还会用到Interruptinitialize函数把SYSINTR_跟一个事件关联起来把?我想比如我们增加一个中断TIMER1应该肯定要相应增加SYSINTR_TIMER1这样的定义吧?但我在BSP包里找不到这样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