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4.0编译后生成的EXE在目标板上执行 出错 乱码

楼主:
1、开始我使用的共享MFC库出错,后来我使用的静态MFC库,不出错了,,,但我在PB里已经向目标板加上了MFC组件,不知道为什么出错

2、我生成的EXE文件里如果有中文会显示乱码,不如应该如何解决

先谢谢了

网友:
你的系统是不是中文版本?如果是因文版就会是乱码显示,需要改成中文版本系统。

网友:
我的WINCE是中文的

是不是UNICODE什么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WINCE是中文的

是不是UNICODE什么的问题啊

可能是资源的语言设计的不对!

网友:
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WINCE是中文的

是不是UNICODE什么的问题啊

可能是资源的语言设计的不对!

我的语言选择的可能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WINCE是中文的

是不是UNICODE什么的问题啊

可能是资源的语言设计的不对!

我的语言选择的可能没有问题~~~

晕了~~~~又试了一下,的确是91program 说的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