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中如何调用ARM汇编指令?

楼主:
RT,我在做GBA模拟器,想直接调用ARM汇编指令,利用ARM9模拟ARM7-TDMI,但是如果可以直接调用ARM汇编指令模拟就很简单了,请问需要什么平台和设备?因为主要是在Windows Mobile上面用,所以希望能简单一点的

网友:
ARM7/ARM9是指CPU架构,汇编指令基本是兼容的,ARMV4(I)。
在ARM7下跑的程序,在ARM9上基本都能运行的。
Mobile 6有基于ARMV4I的模拟器,装Mobile6的SDK,然后在VS200x中就有。

网友:
我知道ARM7和9的指令集基本一致,我只是想知道在IDE中如果直接用ARM汇编写程序,能不能在模拟器上运行呢,因为微软在sdk都把.NET FRAME封装好了,所以底层的东西基本不能接触了

网友:
VS不了,EVC下直接打上ASM就可以了啊,你如果你用C#开发的话可能会有一定问题.得先用C++封个DLL,然后再从C#调用这个DLL才可以吧.

网友:
楼上,如果在EVC下的_asm指令就可以直接调用ARM指令集里面的汇编吗?我指的不是x86汇编,因为如果可以直接调用我就不用写内核模拟了,而且速度基本就是原生的了,基本就是Wine的那种效率了,这样连模拟NDS都不成问题了。

网友:
在eVC下开发的时候,肯定会选择ARMV4(I)的平台,那么你用_asm{},就必然是针对ARMV4(I)了。可以用的。
VS下没试过,不知道会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