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IIC程序怎么错了?

楼主:
我刚学C好多语法不懂~~
我自己写了个一次全读完24C08的程序:
我作了如下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read(uchar page,uchar address);
    uchar p[4],i,c,ii;
    uint iii;
然后我写了这样的代码:
                for (ii=0;ii <4;ii++)
                {
                for (iii=0;iii <256;iii++)
                {
c=read(ii,iii);

                }
                }
其中uchar x24c08_read(uchar page,uchar address)
{
    uchar i,p;
    p=page < <1;
    p=p|0xa0;
    start();
    writex(p);
    clock();
    writex(address);
    clock();
    start();
    p=page < <1;
    p=p|0xa1;
    writex(p);
    clock();
    i=readx();
    stop();
    delay1(10);
    return(i);
}
它只执行到ii=0,iii=255就不动了(也就是C只读了256个数),为什么? 不会只应为iii定义错了吧?

网友A:
不知你的writex()是怎么实现的? 但提醒你,不知你这句p=p|0xa1对不对,内部地址应该是0xA0,0xA2..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你的writex()是怎么实现的? 但提醒你,不知你这句p=p|0xa1对不对,内部地址应该是0xA0,0xA2..

谢谢提醒,不过我这个0xa1不是PC地址,是24c08器件的地址,如果没有那两个for 循环我执行下来完全正确,即使有了那二个for 循环,我开始用的 uchar iii;做下来也行的,只不过会永远执行read操作不会跳出for循环(因为256超出uchar了),于是我就把iii改为uint,结果它会停了,但却停过头了,才执行了1/4就止住了。。。

高手帮帮我。。。。。。。。。。。

网友:
上面还说错了,0xa1是表示“读”器件这个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