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名其妙有输出?

楼主:
两个单片机之间的通信,只要一上电,其中一个单片机上的输出信号端口就一直发送脉冲信号,程序中应该是在一个标志位的控制下才会发送数据的。已经检测外围电路,并没有干扰,就是由单片机自身发出的信号。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什么啊?

wtf

网友:
跪求高手指点~~~~急!!!

网友:
贴上程序来瞧瞧啊

网友:
不好意思啊,程序属于公司保密文件~~~~

网友:
貌似是程序问题,既然不给程序那你得自己调试啊,比如想办法看看你那个标志位的状态啊什么的

网友:
通电程序就进入了循环段
可能你那个标志为没有起作用,按照你设想的方式去跑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发出的是什么,排除法,把其他周边硬件都弄掉,再看发出的是什么,如果还是有发东西,说明你肯定是程序问题

网友:
是不是你接到时钟线上了,而不是数据输出?

网友:
还有就是有可能,那个标志位的寄存器被置位了,所以就一直有数据输出.那你的程序里应该先把标志位清掉,还要清空缓存.

网友:
俺找到问题的根源了,俺用的是AT89S52单片机,是看门狗出了问题,没有即时喂狗~~~
谢谢大家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