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vc中的对话框控件

楼主(2008-04-11):
关于evc中的对话框控件
在evc中想在group box中加些单选按钮,为何编译运行后,只能看到groupbox而看不到这些单选按钮,这好像和vc不一样啊!
对话框

网友A:
这是EVC的BUG,你剪切下GROUP BOX,再粘贴上,重新编译就行了。

网友:
呵呵,不是bug,
是你的taborder不对。
重新设一下就好了。
taborder小的在上面显示。按顺序。

网友B:
哈哈!!
感谢,楼上的两种方法我试了都可以,感谢!
分平分了!

网友:
先添加别的控件,最后添加Group Box就可以了。

网友C:
感谢,又一种方法!!

网友D(2009-07-23):
主要是group box把其他控件遮挡住了。重新添加group box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