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终端下输入显示乱码,而在dnw下输入显示正常

楼主:
我这几天用笔记本串口连接开发板(之前用台式机正常),但是在超级终端下输入显示乱码,而在dnw下输入显示正常。开发板像超级终端输出显示正常。 怎么才能在超级终端下正常输入呢,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开发板像超级终端输出显示正常”这句话不理解。

是用USB转串口的吗?既然DNW正常了,何必强求超级终端呢?我已经很久不开这个了。用SecurtCRT吧。

网友:
开发板像超级终端输出显示正常

“像”是错别字 ,“向”才对,就是刚打开开发板,通过串口向超级终端显示的一些初始化和欢迎信息是正常的,但通过笔记本键盘在超级终端输入的话,显示是乱码。

SecureCRT的情况和windows的超级终端一样,乱码

网友:
DNW没有色彩控制,无法正常显示linux文件名,很不方便

网友:
遇到同样的问题,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发板像超级终端输出显示正常”这句话不理解。

是用USB转串口的吗?既然DNW正常了,何必强求超级终端呢?我已经很久不开这个了。用SecurtCRT吧。

我调试的时候也有这样的问题
我的是USB转串口的,是USB转串口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发板像超级终端输出显示正常”这句话不理解。

是用USB转串口的吗?既然DNW正常了,何必强求超级终端呢?我已经很久不开这个了。用SecurtCRT吧。

我调试的时候也有这样的问题
我的是USB转串口的,是USB转串口有问题吗?

不是,我的有两个问题
1.开发板连了并口,不知道为什么并口拔了就没事了
2.数据流控制设置成了硬件,应该设置成无

网友:
一般是usb转串的问题,我的也出现过

网友:
不能要一般的USB转串口线,我的也是,要卖一个能支持11.5K波特率的,不然就会乱码。好像只有一款可以,好像叫什么博力来的,好像,不记得了

网友:
我靠,是不是波特率设错了?我晕死

网友:
一样的问题啊,不知道为什么?
我也是用笔记本电脑进行ARM9开发,由于没有电脑没有串口所以就买了一个,型号:U232-P9。电脑和开发板用USB转串口线连接好后,启动开发板进入U-BOOT模式,这时超级终端从开发板接受到的字符都是正常的。然后,用键盘输入字符准备烧写内核uImage映像,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超级终端接受的输入字符全都是乱码。

怀疑是usb转串口有问题,但是为什么开发板通过usb转串口线传输到超级终端的字符是正常的,所以应该不是usb转串口线的问题。
不知道为什么阿,期待高手的解答!!

网友:
很简单啊!用分析仪抓出后台数据,一分析便知.

串口监视分析仪comspy V2.0大众普及版(2010/01/05更新)
http://www.armecos.com/freedown/down.asp?id=17&url=/down/good/comspy-v20.rar

本程序用于串口监视,不占用当前被测串口。
只要Windows系统能枚举出来的串口都可以监视,支持一次同时监视多个串口。

工程师必备工具---串口分析利器!!!

注册费仅¥39,一本书的价格!!!

就当买本书吧!!!

网友:
碰到过 重启下电脑吧

网友:
我也是出现乱码的问题,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