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C语言编程问题,求大侠帮忙

楼主:
第一次在PIC单片机中写C语言程序。全按照《嵌入式C语言编程与Microchip PIC》这本书上讲的写的。
但是总是有几个地方编译出错。
以下是在编译器中,出错的代码部分(在编译器中是红色的)  这是怎么回事啊?????

#include
#fuses XS,HOWDT
#use delay(4000000)

#int_EXT                              //外部中断服务子程序(全部输出低电位)
EXT0
void EXT_isr(void)
{ output_a(0x00);                     //a全部初值为低电位,全部停止运行
  flag=0;
}

#int_EXT1                             //外部中断服务子程序 start
EXT1
void EXT1_isr(void)
{ flag=1;
}

一下是编译出错的提示:
Error[000] D:\TemperatureControl\DiaoChe.c 2 : Illegal # directive "fuses"
Error[000] D:\TemperatureControl\DiaoChe.c 3 : Illegal # directive "use"
Error[000] D:\TemperatureControl\DiaoChe.c 40 : Illegal # directive "int_EXT"
Error[000] D:\TemperatureControl\DiaoChe.c 47 : Illegal # directive "int_EXT1"

网友:
用的什么编译器?是PIC专用的吗?

网友:
picc貌似没这样用的
可能是ccs

网友:
该编译器无法识别 #directive 预编译指令。看看编译器的help吧,或者到网上找找看。

网友:
编译器版本不对或格式错误

网友:
谢谢各位了!昨天搞到两点钟终于发现问题了。
柏梁  您说对了!应该用ccs-PICC编译器。当时真是无语了!
结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