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读取数据越界

楼主(2008-01-31):
单片机读取数据越界
在单片机程序里定义一段数组,然后用指针对其进行读取和写入操作,如果发生越界(超出单片机的最大存储空间),这个时候会发生什么情况?
单片机程序
越界

网友A:
一般不会出错,只要不写就没什么问题,读出来的数可能是0,也可能是随机数。

网友B:
运行的时候会出问题。具体出什么问题就看应用的了。

网友C:
程序会跑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