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2005开发PDA,调试程序时,用模拟器实验,连数据库IP地址设置为127.0.0.1用户sa密码为空,为什么连接不上,请指点。

楼主:
vs2005开发PDA,调试程序时,用模拟器实验,连数据库IP地址设置为127.0.0.1用户sa密码为空,为什么连接不上,请指点。

网友:
楼主能支持一下我的帖子吗?
vs2005你是如何运行模拟器的?
http://topic.eeworld.net/u/20080607/11/7726a393-c709-473c-87c0-bfef51d0cadb.html

网友:
我用VS2005开发数据库程序,我运行调式,模拟器运行起来,我设置 IP 192.168.0.1 用户sa 密码 空 但是连接不上,我的问题是,模拟器要连接PC机上的SQL2000数据库,需要特别做什么设置吗,因为我的连接不成功,请帮忙。

网友:
应该是你的数据库的问题
private void button1_Click(object sender, System.EventArgs e)
                {
                        string strSqlCon="server=10.14.1.203;database=Northwind;user id=sa;pwd=ok";
                        SqlConnection con=new SqlConnection(strSqlCon);

                        try
                        {

                                string strSql="select count(*) from Customers";
                                SqlCommand cmd=new SqlCommand(strSql,con);
                                con.Open();
                                string s=cmd.ExecuteScalar().ToString();

                                        MessageBox.Show(s);

                                con.Close();
                        }catch(Exception ex)
                        {
                                throw new Exception(ex.Message);
                        }
                }

网友A:
首先你的模拟器能连接到局域网吗?验证过吗?如果都没有能连上数据库。

网友:
首先要确认,你的pc能ping通你的模拟器。
string strSqlCon = "Server=192.168.1.99;DataBase=Northwind;User ID=sa;Password=123456;Persist Security Info=True;";
            SqlConnection con = new SqlConnection(strSqlCon);

            string strSql = "select count(*) from Customers";
            SqlCommand cmd = new SqlCommand(strSql, con);
            con.Open();
            string s = cmd.ExecuteScalar().ToString();

            MessageBox.Show(s);

            con.Close();

代码在wm5下面提示con.Open出错。但是在wm6下OK的。

网友:
首先你的开发机要处于网络中(可以装个回环网卡)

其次,SQL要打sp4

再次,有权限

//没网络,模拟器不可能连接上sql的

如果以上的没问题,

那就是你代码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的模拟器能连接到局域网吗?验证过吗?如果都没有能连上数据库。

这个如何连接呀, 我现在正在做一个pda的程序,但就是连不通数据库,我怀疑也是连接问题,可以请教如何连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