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找到与数组中字符串相同的变量?

楼主(2008-01-10):
如何找到与数组中字符串相同的变量?
如定义一数组,里面存放一变量名,此变量已定义,如何找到此变量的值?
如:
unsigned char bVary;
unsigned char bArry[5];
bArry[5]={"bVary"];
如何通过数组bArry找到变量的bVary值?
若此变量没定义?我们如何判断没定义数组bArry[5]中的bVary呢?
字符串
如何

网友A:
你这相当于要求根据"运行时信息"来找"编译时信息",在有些语言中可以,不过C/C++好像没有这种机制,变量在编译时就变了。

网友B:
只能是自己建立映射机制,系统没有这个功能。因为编译后,根本不存在变量名,只有地址!

网友:
我也这么觉得,但现在好像就是需要这么个功能。头疼

网友C:
建议楼主换个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PS:楼主定义的数组会溢出的,编译时会出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