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怎样实现在电视上看电脑上的片?

楼主(2008-06-12):
急!!!怎样实现在电视上看电脑上的片?
怎样实现在电视上看电脑上的片(就是让电视充当另一个显示屏,声音也输出到电视或电视音响上,最好不影响电脑正常工作)?
家里的电视是29寸(有s端子),电脑显卡是geforse mx 200(应该没有s端子),请各位专家说详细点步骤!
提前谢谢大家了!
如果分不够的话,还可以加!呵呵
电视
影响
最好

网友A:
找要s端子接上,然后 切换电视视频

网友B:
电视有VGA接口就可以实现,但不影响电脑工作不太可能!

网友C:
1,首先有双头显卡
2,用视频线连接电视和电脑
3,用暴风影音打开要在电视上显示的图或电影
4,在暴风选项里选择信号用另一个显卡头输出(双头显卡)
5,这时只要你打开暴风则电视上就显示暴风上的图,然后把暴风最小化

网友D:
我现在可以通过买个视频转换器实现上述功能,但是传输10米的s端子线,不知道效果怎样?

网友E:
买个带S端子的显卡。

网友F:
mx200?哪一年的显卡啊
你随便换块带S端子的卡也比你的mx200强,也比你买转换器要便宜
不过新的显卡也许在你的老机上装不上了。。。。。

网友G:
现在的显卡都是很便宜的 的

网友H:
我家电视上有DB插座。。。